5U带步进角度显示使用

楼主(2020-03-27):
FX5U带步进电机能转化成角度显示使用吗?如果能用怎么使用?因为有用到相机补偿角度问题,用角度更直观一点。如果不能用,有没有加其他模块能像简单运动控制模块里面那样可以设置参数的呢?

网友A:
自己换算就行啊,比如500脉冲对应1°,当前脉冲是1000,显示角度就是1000/2
要转到100°,绝对定位50000脉冲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