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FX2N程序上传是显示黄色,并且程序不全

楼主(2020-03-27):
三菱FX2N程序上传是显示黄色,并且程序不全

网友A:
程序挂了,重写
有别的办法没,客户的源程序

网友B:
用老软件试试看吧。
用works2,和用GX Developer是一样的

网友C:
楼上的都是瞎说,把显示加大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都是瞎说,把显示加大就好了
还真不是瞎说,指令表都是黄的了,又不是只有梯形图是黄的
下载积分:+1(cythyx)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都是瞎说,把显示加大就好了
你这方法只适合语句表能正常显示而梯形图不能,关键是他就是语句表
下载积分:+1(cythyx)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F:
用xp系統
FX-winT讀取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软件不兼容造成的,还有是用手持编程器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