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没用S7200 找不到指定访问点

楼主(2020-03-27):
因有个项目要维修,S7200没用好几年,软件装好后,竞然不能通讯,提示求助“找不到指定访问点”网上的方法也试了。也不行,无语

网友A:
PC/PG接口没设置好

网友B:
楼主,是在控制面板里设置PG接口

楼主:
找到这个“WIN7X64安装MircoWin SP9后无PGPC接口的解决方法”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