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三菱FX3U-ENET-ADP中MC协议通讯

楼主(2020-03-27):
CPU为FX3G-60MR,适配器为FX3G-LNV-ADP,一个FX3U-485ADP-MB连接了现场仪表,一个以太网模块FX3U-ENET-ADP通讯。请教一下报文格式及发送,能加QQ693142009指导一下。

网友A:
PLC做服务器了,楼主你是想干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MC协议都是开放的,找对应手册就有。

网友C(2020-04-27):
ENET-ADP不可以主动发送的,只能别人来读的时候给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