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系列PLC选型问题

楼主(2020-03-28):
之前一直用FX系列,现在有一个项目,大概情况是6个伺服轴,输入和输出IO各20个左右,伺服轴之间只做独立的运动,模块还好我基本知道怎么选,两个定位模块,输入输出IO模块,关键是电源模块和CPU模块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A:
注意此CPU通讯口是232的 程序容量是14K
下面是端子台和线缆 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如果用基本型的Q00J或者通用型Q00UJ的CPU都是可以的的吧?

网友B:
三菱Q系列选型软件,送你
FX系列带六根轴也是可以的
三菱PLC选型软件(中文版).rar

网友C:
都是FX系列的,有没有Q系列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三菱Q系列选型软件,送你
FX系列带六根轴也是可以的
ZFY

网友D:
这么少的点用q的 真有钱 哈哈

网友E:
三菱官网有选型功能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F:
三菱官网有

网友G:
三菱官网有选型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