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28):
师傅们有过这种情况的没有啊,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
打开工程 或新建工程 后,进入编辑前就这样了

网友A:
软件重装一次
努力

网友B:
重装软件,重装系统

楼主:
重装软件不行,等重装系统再看看吧! 谢谢各位!!

网友C:
装最新版的事实上

网友D:
遇到过,就是系统问题,换个系统安装

网友E:
到EB pro软件根目录,对应操作测试

网友F:
可能要重装系统了,要么,你对电脑很了解,打一个补丁,问题也许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