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关于编写程序

楼主(2020-03-28):
请教各位大佬,特别做过实际中央空调系统的PLC控制的,一两千行的程序是怎么写出来的呀???
有没有基本的编写思路,希望能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A:
首先整套运作流程得明白,整个系统分为几部分,每个系统之间是怎样交换数据的,再细化到每个系统是怎样运作的,每个系统由可以分为多少部分。总而言之,要能够将系统细化,细化到最后就是用程序的实现每个细节。
举个例子,中央空调,肯定有温度采集的功能,这些温度传感器遍布各个房间。这个温度采集的功能在整个系统中是怎样的存在。如果把每个房间看做一个对象,那么温度采集功能就是这个房间的一个方法,用来获取这个房间的温度属性。
下载积分:+1(gz_hjb)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希望能听到您再多说一些。

网友B:
这头像让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网友C:
3楼说的对

楼主:
能定得住神回复我问题才是高手。

网友D:
4楼说的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一两千行的PLC是很小型的程序,几万行的都挺常见的。一个相对大点的系统,将各种保护考虑周全,超过1万行很正常的。
关于具体的思考细化过程,1楼说得挺好,我在这说的是如何形成这种思维,及PLC程序如何一步步编写,答案是看书,看台湾或日本人写的关于PLC编程思路的书(这方面比内地强太多了),在这强烈推荐 《圖解實用順序控制程式集(附機構圖)》,这本书现在比较难找,也可以找其他的类似的。
下载积分:+1(gz_hjb) 真诚感谢!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F:
6楼说的对

楼主:
不知谁手头上还有这本宝贝书📖《圖解實用順序控制程式集(附機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