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恒压供水pid的值一般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20-03-28):
s7-200 cpu224xp做恒压供水,用plc做pid控制,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采样时间这3个参数如何设置?希望做过的同行给予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比例,积分,采样时间这3个参数的值分别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多少,和采样频率什么的都有关系,而且不同的设备,流量,供水方式,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循环水供水,无回流供水,压力缓冲罐的供水。有的用水对压力响应慢一些没要求,有的设备一旦压力出线异常可能就会有残次品

网友B:
这个不同的设备要求还真不一样,没用通用一说

网友C:
这个只能根据现场情况,凭个人经验调了

网友D:
恒压供水:
http://www.yungrm.com/thread-1071-1-1.html
Q5520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