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步进梯形图指令

楼主(2020-03-29):
如图片中程序,三菱FX5U,先打开M2,但不关闭,等待1秒以上,在打开M4,奇怪的是为啥M5还会被M3的上升沿置位,按理说M3的上升沿检出只会持续一个扫描周期,同样的程序和操作顺序用台达的就不会被置位,哪位师傅知道原因

网友A:
问题就在于STL指令在不执行的时候它是跳转状态,就是STL到RETSTL之间没有进行扫描了,在你通S0的那个扫描周期里,STL到RETSTL之间的M3确实是上升沿。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STL从ON变到OFF的时候,是有一个OFF状态的执行,也就是有一个扫描周期,STL到RETSTL之间会进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