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与仪表通信

楼主(2020-03-29):
仪表读命令是49 31 00 01 0A 00 04 C8 01 44 96 11字节 PLC发49 31 00 01 0A 00 04 C8 01 44 96 00,12字节,数据发送长度是6,,,如果设5就是49 31 00 01 0A 00 04 C8 01 44少一字节。。。。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想要什么?
全把数据读出来,再把数据处理一下你想要的,

网友A:
先用WTOB 再用BTOW

网友B:
有不用编程的方案的: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相关资料:

网友C:
用通讯协议 一个指令解决

楼主:
自己搞错了,设定了11字节,没写到模块里面去,模块一直发12个字节 。。。谢谢大家,我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