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S7-300PLC求指导下

楼主(2020-03-29):
我这边是买了一个313C-2DP的西门子PLC,CPU是紧凑型上面带IO点的,我看了上面的接线图,输入公共端1L+接了24V,1M接了24v-,发现输入只有接入24V才能接通,然后输出的是24V的电压,我想询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输入接24V-也能接通呀,然后输出也是24V-。然后这款CPU只能是pnp输入。。。

网友A:
西门子的就是这样,没有第二种接法,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倒一下。就像三菱Q模块,买了就定了极性

网友B:
简单,PNP可用NPN替换,采用外挂继电器转化一下电平即可

网友C(2020-05-07):
这种模块就这样,要看它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输入输出的,选择模块前注意一下。

网友D:
不能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