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200smart控制丹佛斯变频器速度

楼主(2020-03-30):
各位大神,想请问一下,200smart怎么样去控制丹佛斯变频器的速度,求解,只要一个方向,只要怎么控制它的速度即可,有这段程序的案例更好,谢谢

网友A(2020-05-07):
你可以让PLC和变频器PTP控制,也可以做modbus通讯控制。

网友B:
PLC随便设置个变量存储器,然后找到变频器对应频率的地址,再发送给变频器
可以给这个变量存储器歌初始值,然后通过运算或者直接输入数值,再发送给变频器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