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自动刷新求助

楼主(2020-03-30):
如图,qd77中自动刷新上定义了个d2050.
程序中有个d2054相当于以前qd75中的U0/g1500启动缓存器,
不过这个d2054是咋来的,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关的手册,
求了解的大神指导一下哈,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很像有用到DECO的指令查一下,跟M2540

网友B:
D2050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C:
自已定义的,就是把U?/g?里面的数据自动传送到你设置的D R,相当于程序中省了mov dmov u?/g? d?这样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