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30):
三菱FX3U与欧姆龙E5CC通讯485通讯不上问题,高手帮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A:
程序不全,
没有看到复位M8123,

发送和接收之间尽量设置一定时间间隔,
MODBUS协议,报文开始至少需要间隔3.5个字符的时间。
好了  谢谢  线接反了粗心了

网友B(2020-05-19):
M0 改成M8000   M0用升沿驱动M8122置位,接收完成标志M8123需要人为复位
相信自我!

网友C:
E5CC支持MC协议,直接设置一下就行了,PLC都不用写程序,直接读地址。详细见E5CC的手册,有案例的

网友D(2021-06-22):
引用楼主杨胜刚123于2020-03-30 17:14发表的 三菱FX3U与欧姆龙E5CC通讯485通讯不上问题 :
三菱FX3U与欧姆龙E5CC通讯485通讯不上问题,高手帮看看什么情况?

能否把完整的程序给我,学习一下,434234782@qq.com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