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小问题,现场一个开度阀门,是220v供电的,还有4-20ma的

楼主(2020-03-31):
咨询个小问题,现场一个开度阀门,是220v供电的,还有4-20ma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现场接线把2芯220v线的屏蔽层铜丝 和 4芯模拟量线的屏蔽铜丝 拧在一起了。
请问这样子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拧在一起后接地就没问题了
技多不压身。

楼主:
没接地会怎样??

网友B:
电源和控制线最好分别接地。没有接地会有干扰。

网友C:
哈哈牛逼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还是分开吧,不然模拟量会有干扰,有可能导致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