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程序的时候,怎么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楼主(2020-03-31):
在写程序的时候,怎么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A:
这个就有难讲了,要看思路的。

网友B:
系统稳定不光是程序的事,

网友C:
速度慢就稳
拆二代

网友D:
程序简单化可能会好点

网友E:
编写之前要想好架构,不要一时写这个一时写那个

网友F:
结构要好,条理清楚,思维敏捷。

网友G:
结构一定要稳

网友H:
寫完多測試抓bug ,抓光了就穩了

网友I:
设备运行越慢越稳定

网友J:
逻辑要清楚 不能出致命BUG

网友K(2020-05-02):
不是越慢越好,有要求同步的地方,尤其是马达与气缸的同步,要做到两者时序衔接得上。同样设备稳定和机械设计也有很大关系。设备再运动的时候,不能震动太大,太大会影响精度。简单实用的设计,后期维护会变得简单,即使有故障,也可以很快恢复。目前见过两种结构的N95口罩机。大致相同。但是明显可以看出,第二版的设计要由于第一版。送料卷用弹簧加压轮,送料的力基本上是恒定的。且很少会出现张力的问题。

网友L:
1.逻辑清洗,扫描周期稳定。
2.保护程序做到位。

网友M:
多多考虑异常状态,增加防止元器件不稳定造成的错误状态,运行过程尽可能按照规划的方式进行,防止异常运行的可能,操作上要有联锁,防止误操作之类,故障诊断尽可能完善

网友N:
来看看回答
浪子海风

网友O:
功能越少,越稳…多只香炉多只鬼…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