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0-04-01):
跪求各位大神帮帮忙算下电子齿轮比 需要的一个脉冲0.1毫米

网友A:
口罩机哇
你看到你驱动轴上面的3个缺口了吗?用于感应光电的
用高速中断!
圆周上面发脉冲始终会有累计偏差的
那怎么填电子齿轮比了

网友B:
假设你的直径20的电机转一圈的脉冲式131072那就是
π/130172 *x=1/0.1mm
求出的x就是你的要的电子齿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