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N95口罩机一般用哪个品牌、型号的PLC?

楼主(2020-04-01):
如题,N95口罩机一般用哪个品牌、型号的PLC,网上卖的是信捷,客户发过来的是汇川,也见到用禾川的,
做过N95的一般是用哪个品牌型号的,稳定性如何?
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公司也准备做口罩机,同样要问问用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什么都可以

网友C:
现在没货了,一般信捷PLC加威纶屏,三菱3U配威纶屏

网友D:
个人感觉信捷不太好用

网友E:
威纶屏都让做口罩机的抢完了。。。害的我现在小型机7寸屏都用的PRO-FACE的GP4402WW..

网友F:
你居然相信网上那套程序?厉害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威纶屏都让做口罩机的抢完了。。。害的我现在小型机7寸屏都用的PRO-FACE的GP4402WW..
太夸张了吧,能用掉多少呢

网友G:
什么PLC都没所谓的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威纶屏都让做口罩机的抢完了。。。害的我现在小型机7寸屏都用的PRO-FACE的GP4402WW..
这个听说是真的哦

网友I:
有程序吗?我现在维护的三台自动拉,都是信捷的,plc ,触摸屏,伺服。料卷变频器台达的。
其他亚德客的。超声波是东莞厂里做的,模具滚筒东莞做的。就是耳带焊接那里复杂些。其他的都一般。需要用到追剪超声波位。机器还有很多bug。无奈。全部加密。调机的小伙。调了三台机,拿了十万。走了。没太多技术含量。机械调整部分。多试几次。就会。料卷张力不稳定。比较难搞。运用很多同步的东西。相邻工位用压轮来调整左右切刀位置。对折用分中斜坡。限制高度。加编码器来空隙追剪超声波。

网友J:
口罩机也是无敌了

网友K(2021-03-03):
信捷CAM4+步科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

网友L:
触摸屏HMI用步科的
kinc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