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cpu1214连接S120cu320驱动器,编译出错

楼主(2020-04-01):
请教大侠,小弟用s1200cpu1215连接S120cu320驱动器,提示S1200cpu不能驱动-S120cu320驱动器,如图。是否有办法解决?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用1200CPU带S120,1200PLC是挂不了S120.再者S120伺服是高端伺服。

楼主:
意思就是不能用CPU1200吗? 但是官网上的CPU1200与S120的例子

网友B:
楼上在胡扯

楼主:
怎么说,有方法吗

网友C:
CPU换个版本试试
真诚感谢!

网友D:
S120 选错了是不是,我组态了下,没有任何问题。
我用的是V15.1,组态中S120就一个

网友E:
应该是组态问题,不存在带不了
真诚感谢!

网友F:
一看就是组态错了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woliao) 感谢分享!

网友G:
你是不是选成rly输出了,选dc输出的
真诚感谢!没 就是只能用GSD文件组态,不能直接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