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直线插补的问题

楼主(2020-04-01):
最近做了实验,用FX5U控制X,Y两条轴做绝对值直线插补,反复循环动作20次后,发现从轴Y实际值有累积偏差---偏少----,主轴X轴正常,这让我百思而不解,于是有了下面想法,从轴Y在跟随主轴X时,会丢失一部分无法整分的脉冲,例如:主轴目标位置是3,从轴目标位置2,插补就是---主1--从1--主1--从1--主1---这个正常,如果主是3从是5,--主1--从2--主1--从2--主1--从?最后这个是否会丢失呢?备注数字代表脉冲个数。

网友A:
。。。。。。。。。。。。。
一开始我以为是脉冲干扰丢失
你这完全是自己写丢的

楼主:
昨晚上机实测,用低速测试,看着输出灯数脉冲,又没有少,高速就没法数了,它也不是每次都少,今天再把接线处理一下吧,排除干扰先。程序走绝对地址应该没有问题,感谢。

网友B(2020-10-17):
你好,从轴位置偏少的情况,找到原因了吗?我最近测轴2轴3同步,从轴位置也会出现越走越少的情况,不知何原因,周末三菱客服休息问不到
已经解决,伺服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一样,从轴速度上不去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C:
是不是精度不够,在多次之后,有偏差。

网友D:
走脉冲的,如果不是差分的,很容易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