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三菱与西门子PLC的暂停程序编程方式

楼主(2020-04-02):
讨论一下 三菱与西门子PLC的暂停程序编程方式
来这里学习

网友A:
串连暂停信号,SFC可以使用Pause指令

网友B:
程序有很多种暂停方式。你指的是发脉冲暂停,还是顺序控制暂停......
顺控暂停

网友C:
三菱 用步进指令 编程
在所有“状态继电器S”后面加一个的“普通继电器M” 实现暂停功能
前面的“状态继电器S”接通
后面的M通电接程序运行 断开就程序暂停 只要不复位S 一直停留在当前状态

网友D:
用保持型的S的话是不是异味着重新上电可以继续运行?听说苹果的要求很高,一条线,哪里异常只能哪里复位,不允许整机复位

网友E:
具体看要求的 楼上这种的用暂停 然后报警复位可以让产线整机复位 哪里报警就哪里处理掉 正常现在我做程序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轴类的报警 我会让产线全部复位

网友F:
方法有好多种的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G:
发个案例出来看看啊a

网友H:
自动做成自锁的就可以了。出现故障,直接断开自锁。就可以手动了
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自动做成自锁的就可以了。出现故障,直接断开自锁。就可以手动了
这是怎么实现的,有案例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J(2022-07-25):
主控指令 MC M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