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小弟在此想问就是 生产过程伺服带圆盘发一次脉冲转180度一直往一个方向转  请问大家是用什么指令做是用增量定位指令来做嘛 还是? 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大神解答解答。在此谢谢了🙏

网友A:
那你需要多大的变速器啊,市面上不是有分割器嘛。弄一个方便的多。如果你用伺服,我感觉你还是用绝对吧,暂停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运行,无非就是弄一个感应器作为原点。但是用相对,中间暂停就完蛋了。
那我想问问用绝对指令  如果第一次发1000个脉冲转180度 那第二次直接发2000脉冲嘛 第三次就发3000脉冲??

网友B:
用绝对指令,到位后将当前脉冲寄存器清零,这样你转半圈停也知道位置
用绝对指令到位后清除脉冲寄存器 接着在发1000个脉冲伺服应该不会动了吧 因为当前已经是1000脉冲的位置了

网友C:
用分割器吧,否则电气会疯掉的

网友D:
1800个脉冲,每个脉冲相当于走了一度,这样就可以计算出走什么角度了
然后可以用伺服Z相信号归零。不用也可以
第一次发脉冲走1800脉冲走180度。    那第二次了?因为断电才需要回零位  不是生产一次回一次原点。而且生产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

网友D:
就是断电需要找下Z相信号

网友E:
相對定位DD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