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FX5U和三菱D720走MODBUS RTU 控制启停 启不了,请教一下

楼主(2020-04-02):
具体的配置参数写好,P338给成1,外部启动可以写频率。改成0用通信启动就不行。变频器的地址是40009 要减40001.第2位为1正转。

网友A:
启停建议用 外部端子,读写频率才通信。

楼主:
客户非要通信启停,IO点不多了

网友B:
PR338=0
断电上电
如果不行,再检查下你的程序。

网友C:
你是否设置通讯控制?

楼主:
我把338改成1,外部启动,通信给频率可以改的。线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就不知道我写的那句指令对不对

网友B:
根据这个地址,写入K1 是停止,写入K2是正转。

网友D:
站长厉害
工控人加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改成H2 也试过。我在检查下程序。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