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上海泗博CANopen转PROFIBUS DP网关PCO-150连接西门子PLC和台达伺服驱动器
关键字:CANopen转PROFIBUS DP  西门子PLC  台达伺服驱动  上海泗博  PCO-150
一、背景浙江某磷酸亚铁锂电池生产线为了提产能和质量,生产线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将线上3台伺服驱动的相关数据上传到西门子PLC,通过WinCC实现对现场的全面监控是这次改造的重中之重。现场使用的伺服驱动是台达的ASDA-A2,支持CANopen从站通讯。西门子PLC不支持CANopen,当时用户的PLC自带PROFIBUS DP接口,给客户推荐了上海泗博CANopen转PROFIBUS DP网关PCO-150。
二、系统结构
图1 系统结构图三、PCO-150功能在该系统中,PCO-150作为CANopen主站,通过手拉手的方式连接3台伺服驱动的CANopen接口。PCO-150正面板下方的DB9接头是PROFIBUS DP从站接口,通过DP连接电缆连接到西门子PLC的DP接头。使用基于PC的配置软件PC-123,用户可预先在电脑上做好配置,设置CANopen相关SDO、PDO命令,在PCO-150配置状态通过USB口或者RS232口将配置信息下载到PCO-150中。在整个网络中,PCO-150按照配置的CANopen相关命令,发送给3台伺服驱动,并将3台伺服驱动回复的数据存储在PCO-150的相关内存地址,当西门子PLC和PCO-150的DP端通讯正常后,PLC可从PCO-150内存映射区读写相关数据。
四、参数配置举例说明(连接1台伺服驱动)1)根据如下图3伺服驱动操作规程,并根据图2 SDO命令描述配置相关SDO命令:
图2 SDO命令
图3 伺服操作规程
2)分别配置图2红框中的3条命令:
图4 Index 6060h对应的SDO命令

图4 Index 6040h对应的SDO命令

图5 Index 60FFh对应的SDO命令3)在STEP7中导入PCO-150的GSD文件后进行组态、编程:
图6 组态PCO-150

图7 在PLC端给伺服驱动写一个值“123”

图8 伺服驱动显示屏上显示PLC写过来的值五、结束语在该改造系统中,上海泗博自动化CANopen转PROFIBUS DP网关PCO-150作为伺服驱动设备和西门子PLC之间的桥梁,通过免费配置软件PC-123做数据映射,比较简单、快速、方便地实现西门子PLC对台达伺服驱动的控制。PCO-150也支持连接施耐德CANopen主站PLC和西门子PROFBUS DP主站PLC。泗博自动化还提供CANopen转PROFINET网关TCO-151实现各种支持CANopen主、从站通讯的设备通过以太网连接到西门子PLC。在整个系统中,上海泗博自动化的网关表现了其稳定、可靠的性能,为整个系统良好运行提供了保障。
附件: CANopen转PROFIBUS DP网关PCO-150连接西门子PLC和台达伺服驱动.doc (2422 K) 下载次数:42

网友A:
WINCC 为什么要读取伺服的数据,有什么必要吗,这三个伺服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脉冲,模拟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