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信号区别

楼主(2020-04-02):
我现在用的三菱J4B的伺服,想问下大家原点信号感应器我用M12 和m8的接近开关有区别吗?无非就是DOG信号ON时间长点吧,另外就是我用的是绝对值

网友A:
由你自己定

网友B:
不管你外面怎么样有DOG信号了他都会根据伺服里面的零点信号来判断停的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