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2):
用gx work2与plc透明传输的时候,经常通信不稳定。无法识别usb设备或者连着突然断了。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但是更新驱动的时候说驱动是最新版的。
怀疑是usb线的问题,我换了一根线也是这样。
我怀疑是假货。话说市场上三菱触摸屏上的假货多吗?

网友A:
这个型号的确有假货。
通信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和现场的干扰,还有线的质量也有关系。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干扰,笔记本不行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笔记本不行

    笔记本和通信线都是使用了好久的东西了,以前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用的最多的是GOT1000系列和GOT2000系列的,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确有假货。
    通信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和现场的干扰,还有线的质量也有关系。

    请问怎样判断是不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