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一下老200MAP库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请问一下,这200使用了MAP库,表格中的地址就默认被占用了? 有办法修改嘛?除了Q0.1和Q0.0肯定不能改,其他的可以修改嘛?
老机器修改,不太想改线。
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s7-200 是不能改 MAP庫輸出位置Q0.0與Q0.1

网友A:
s7-200 是可以改HCS輸入位置I0.0~I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