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里状态字的位怎么表示?

楼主(2020-04-03):
各位大神好!求助如题
我在全局DB中建了一个变量,数据类型是WORD,想在程序里用它的位,怎么表示?求解,谢谢!

网友A:
DB块里建BOOL它不香吗?
传送到MW,在用M它不好用吗?

楼主:
直接在默认变量表里建MW变量可以,我是想知道在DB全局变量里建WORD变量的话,有办法控制它的每个位么?
lggdgd

网友B:
把优化去掉。

网友C:
把DB块属性里的优化去掉,然后编译就可以看到地址了。

网友D:
1.取消勾选优化访问的块
2.在优化访问块的情况下 ,使用.%X0的方式来访问

网友E(2020-06-04):
正解!
引用 网友F:
DB0.DB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