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工控机DOP 107BV从pc下载程序到工控机,老是提示USB埠连接Panel失败

楼主(2020-04-03):
编程软件:DOPSoft 4.00.08
电脑 :win7,64位,旗舰版,华硕笔记本,i5平台
屏:台达107bv
第一次可顺利下载
修改画面再下载时,就出问题了。
老是提示USB埠连接Panel失败。
电脑换了三台。
数据线换了二条。
屏的disk与cdc模式
电脑上的auto,disk与cdc模式都试过了,
还是无法通讯。
20200418可能这个屏与USB3.0有关
我换了usb2.0接口
又可以下载画面了
但没敢试第二次
就发货了。
求助各位:

网友A:
这些奇怪问题:1:建议就是换系统试i试 2.下载一个简单程序 判断是不是程序 问题: 3: 通讯线 4:换个软件版本 5 : 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3号买了一台新屏,也是107bv,同样的问题。
只能上传一次画面。
然后就usb连接不上了。

网友B:
台达的全系列产品,USB功能都很差劲。

专业外协

网友C:
看下跟这个设置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第4楼daihdn于2020-04-06 18:50发表的 Re:台达工控机DOP 107BV从pc下载程序到工控机,老是提示USB埠连接Panel .. :
看下跟这个设置有没有关系。
设置过了,
屏的disk与cdc模式
电脑上的auto,disk与cdc模式都试过了,
还是无法通讯。

网友D:
屏的问题。这个系列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多次。有时候重新安装驱动又可以。有时候几天都链接不上,把人都急死气死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在WIN10 PRO里不行,在VMware Workstation Pro里安装的WIN7里就可以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B:
用串口下载吧

专业外协

网友F:
咨询中达电通官网。

网友G:
因为之前那个主题不能留言,所以到这边留言,关于台达ES2,3轴控制的那个主题,能否看下例程,因为最近刚从某宝入手一台ES2,看了介绍可以同时控制4轴,但对它的脉冲输出和方向这块很模糊,能否看下您的例程,学习一下,或者能否讲解一下,如何回dog原点,然后按给的脉冲数定位。深表感谢

楼主:
引用第6楼彭万生于2020-04-09 19:04发表的 Re:台达工控机DOP 107BV从pc下载程序到工控机,老是提示USB埠连接Panel .. :
屏的问题。这个系列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多次。有时候重新安装驱动又可以。有时候几天都链接不上,把人都急死气死

我已经第三块屏了,
屏本身可能不支持usb3.0
我偶尔换了个usb2.0的接口
现在可以上传了
但传了一次,
不敢试第二次了,
就发货给客户了。

楼主:
引用第10楼15851404012于2020-04-13 11:01发表的 Re:台达工控机DOP 107BV从pc下载程序到工控机,老是提示USB埠连接Panel .. :
因为之前那个主题不能留言,所以到这边留言,关于台达ES2,3轴控制的那个主题,能否看下例程,因为最近刚从某宝入手一台ES2,看了介绍可以同时控制4轴,但对它的脉冲输出和方向这块很模糊,能否看下您的例程,学习一下,或者能否讲解一下,如何回dog原点,然后按给的脉冲数定位。深表感谢

es2可以四轴联动
y0至y3为脉冲输出口
方向用y4至y7或其他
plsr指令可以同时执行4个
不懂的可以加微信51076706沟通下。

网友F(2020-07-10):
深有同感。没有以前的老版本好用。

网友H:
可以把触摸屏恢复出厂值试试,台达的USB下载和威纶通的比起来确实有差距。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几次,一般都是进入系统设置里把USB通讯模式改为:DISK.。就OK了。

网友J:
以前用海泰克触摸屏,串口下载线原装的也是只下载一次后就再也无法下载,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经销商给的下载线与官网的不一样,重新焊接一根后正常  12年的事情

网友E(2020-12-01):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第三块屏了,
屏本身可能不支持usb3.0
我偶尔换了个usb2.0的接口
现在可以上传了

的确台达的HMI不支持USB3.0接口,用2.0及以下的接口下载,出错几率小很多。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