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刚到一公司,使用三菱PLC,其中的电子秤使用了块指令,请问这个在三菱PLC软件中叫什么?怎样使用?
附件: 电子称.rar (156 K) 下载次数:71

网友A:
他使用了FB块。

FB块一般是用一段变量(标签)做的程序,使用的时候你设置一下标签对应的地址就行了。

简单的来说,FB比如   【MOV  标签1   标签2】

你使用的时候填上标签1是D0   标签2是D2就行了。

有一些复杂的程序,FB厂家给你编程好,他的程序比较标准规范。  然后外部的你可以自己修改。比如哪个Y点或X点坏了,你可以自己替换。

而且厂家可以把FB锁住不让你修改,这样也是为了防止客户乱修乱改导致出错。

FB的好处是,如果你一个程序中有多次相同的功能,那可以多次调用,这样省事些。

相关手册下载:http://down.ymmfa.com/?id=423
  • 下载积分:+5(d95) 真诚感谢!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三菱的FB就是太占用软元件了

网友A:
    我以前用FX5U做过一个简单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8084.html

    感觉GX W3比GX W2做FB方便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学习一下,前一个月刚用过 fx5U 系列的FB 感觉还是很舒服的。特别是程序相同的部分多的 特别方便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