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4):
关于西门子 博途版本 13 14 15 16

比如1214 有2.0版的  3.0版的 ,4.0版的,4.4版本的!如果在编程中遇到不同版本的PLC ,那电脑要装多少个版本的博途???真的要装这么多版本的博途,很多电脑都吃不消!!!

网友A:
我装了13  14  15.1   虚拟机 15,真的遇到旧设备用 12   14版做的,没安装对应软件无法读

网友B:
博途版本兼容性垃圾

网友C:
确实很坑,现在就一个V15,领导用的V14

网友D:
你可以通过为你的硬件升级硬件版本,这样你只要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通过为你的硬件升级硬件版本,这样你只要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那这样最安装多少个什么版本就可以兼容了

网友E:
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软件,一旦编辑下载,低版本的就无法打开,所以低版本用户也得升级,但版本越高对电脑配置要求就高,各家公司的电气工程师电脑也不是都很高端。现在有在用V13的,V14或V14SP1的,还有用V15或V15.1,最近又出了V16。推荐最好装个虚拟机用哪个就开哪个,不要去升级PLC中软件版本,这样大家都不受影响

网友F:
虚拟机是王道啊

网友G:
笔记本的配置,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