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5):
三菱 PLC,梯形图语言

按下X0启动,Y0闪烁3次后停止。

希望能看到不同的实现方法。

楼主:
我先上我自己写的吧,比较简陋,但仿真功能可实现。

楼主:
希望能看到有更简洁更高级的语言运用。

网友A:
se m8002
set s0
zrst s0 s1
ld x0
tran
out m0
out t0 k1
ld t0
tran
incp s1 d0
ld> k3 d0
out m1
ldi m1
jmp s1
ld m1
jmp s0
  • 下载积分:+3(xiapeng01) 老哥流弊

楼主:
    谢谢回复,能解释一下编程的逻辑吗?我是没有看懂呀。

楼主:
    我又想到一种写法:

网友B:
    Y0 := M0  AND M8013;
        CTU_1(CU:= Y0 ,RESET:= M1 ,PV:= k3 ,Q:= M2 ,CV:= D1);

    IF LDP(TRUE,X0) THEN
        SET(TRUE,M0 );
        RST(TRUE,M1);
    END_IF;

    IF M2 AND LDF(TRUE,Y0) THEN
        RST(TRUE,M0);
        SET(TRUE,M1);
    END_IF;

楼主:
    谢谢回复,高手都喜欢用语句表达式来写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高手都喜欢用语句表达式来写程序吗?

    上面有两种写plc程序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指令IL,一种是ST文本。

网友D:
  • 下载积分:+3(暴走的绵羊) 龟龟,牛人
  • 下载积分:+2(zhangyz) 能想到这样的方法真的很 ..
  • 下载积分:+1(似水流年ol)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gz_hjb)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厉害👍👍 ..
  • 下载积分:+5(apei2014) 好贴好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2320]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2320]

网友G:
请教一下 请问常开 D0.0是什么意思 这个平时没有用过。。。。 是D0寄存器数值发生变化接通吗?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232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 请问常开 D0.0是什么意思 这个平时没有用过。。。。 是D0寄存器数值发生变化接通吗?

D0.0就是D0的第0個位元
  • 下载积分:+5(陈仙子915) 谢谢 了解了

楼主:
    欢迎各位高手来指教呀。
    杨乐乐之歌

网友I: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提出来的问题

楼主:
    我自己再上一种写法。

网友J:
    左位移右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左位移右位移

    上个程序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K:
    没看到我想看到的,9楼的也不可取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L(2020-11-30):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42320]

    請問這是什麼思維模式....
    程式寫出來真的可以用!

网友D:
    知易行难

网友M:
    这种方法应该也行,没有条件模拟

网友N:
加指令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O:
或者直接梯形图

网友P:
兄弟问一下,你这个建的是块吗,头一次看到,这个怎么建的
引用 网友O:
[attachment=250411] [attachment=250412] [attachment=250413]
或者直接梯形图
[attachment=250414]

网友Q: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R:
如果闪烁的频率没有限制,直接一秒时钟配合计数器,进行就可以了
不会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