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PLC-SCL上升沿方法

楼主(2020-04-05):
FC功能块如下:
In:In_trig;
Out: Out_trig;
In Out: temp;
if #In_trig and not #temp
then #Out_trig :=1;
else
#Out_trig:=0;
end_if;
#temp:=In_trig;

网友A:
系统有边沿检测功能块。
另外,上升沿只要2行代码,不需要IF语句。
Good Luck~

楼主:
另附下降沿方法
FC功能块如下:
In:In_trig;
Out: Out_trig;
In Out: temp;
if #temp and not #In_trig
then #Out_trig :=1;
else
#Out_trig:=0;
end_if;
#temp:=In_trig;

网友B(2020-05-05):
Signal_Now:=Signal; //记录本周期值
Signal_Up:=Signal_Now AND NOT Signal_Last; //取上升沿
Signal_Down:=NOT Signal_Now AND Signal_Last; //取下降沿
Signal_Last:=Signal; //记录上周期值
下载积分:+2(g51329) 热心助人!

网友C:
IF I0.0 AND NOT M0.0 THEN
MD4:=MD4+1;
END_IF;
M0.0:=I0.0;
上升沿 SCL编程

网友C:
IF I0.0 =0 AND M0.0 THEN
MD4:=MD4+1;
END_IF;
M0.0:=I0.0;
下降沿 SCL编程

网友C:
A I0.0
FP M0.0
S Q0.0
上升沿
A I0.1
FN M0.1
R Q0.1
STL 编程

网友D:
300的PLC SCL没有边沿检测指令才要这样编程,1200和1500有这个边沿检测指令就没有必要这样编啦,这只是入门级一个编程方法而已,搞清楚PLC扫描周期就能看懂啦!

网友E:
神操作,值得借鉴,鼓掌赞成

网友F(2021-01-15):
不用那么麻烦
M0.0:=M0.1 AND NOT M0.2 ;
M0.2:=M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