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助信捷触摸屏从显示器读取程序

楼主(2020-04-05):
遇到信捷的触摸屏。由于不熟悉信捷的产品。
看见上面有一个USB方口。试着去连接,想从触摸屏里传程序到pc,用USB连接提示 不支持上传。
哪位同仁指导一下。是不是用232 9pin的口?

网友A:
打信捷官网电话咨询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有可能是触摸屏设置了禁止上传。

楼主:
很有可能是加密了。这台是n95的口罩机。plc 触摸屏 伺服都是信捷的。料卷马达台达400w。程序比较烂。触摸屏不大。机器动作部位。都是没门的。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C:
坐看风云任他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网友D(2020-05-13):
信捷触摸屏在下载程序时可以选择“不完全下载”,这样就无法上载程序了吧

网友E(2020-09-08):
5楼正解,只有完全下载才可以上传,用的是连接打印机的USB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