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modbus TCP通讯

楼主(2020-04-06):
请教下,如果上位机与S7-1200plc通讯,PLC做服务器时是否一定要调用MB_SERVER这个功能块,有不需要编程的方法吗?

网友A:
网络通迅中,要有服务器,要有客户端,客户端向服务器请求数据,不指定谁是服务器,谁来响应你的请求

楼主:
在一些项目中,上位机不需要PLC编程就能实现数据采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能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B:
直接用s7驱动访问plc寄存器

网友C:
这里有案例和PC范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