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想把FX1N更新为3GA,是不是只要把威纶触摸屏系统参数里的PLC类型更改位3GA就可以了,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师傅告诉一下

网友A: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改好後重新編譯,如果出現錯誤再針對報錯內容修改

网友B:
1、触摸屏这里,只需要改变PLC类型就可以通讯上了。通讯线都是一样的。

2、如果原来FX1N里面有定位指令,那相关的特殊的M和D,8000以后的,要作变更。比如D834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改一下类型就行

网友D:
是的,改一下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