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最近在忙着做一个验证,搞了好多天没明白,  在FOR循环中,嵌入数组后,如果要用到计时器,如何使得计时器生效!

楼主:
取消定时器后 没啥问题..............

楼主:
站长 救我@ymmfa

网友A:
for 循环,
用定时器,之前用过好像也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用,哪位高手出来解惑一下。

网友B:
前方是可变输入,后边是固定连接,是通断太快,你看不出来而已。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 每天只要小小一步都是在进步!

楼主:
    除非你把数组[0]。。。数组[N]全部置位,这样定时器才不会断开
  • 下载积分:+1(kiwso) 真是好人!

楼主:
    如果你想定时器也做成数组,好像做不到

网友C:
    FOR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把事情全部干完。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2350]
    除非你把数组[0]。。。数组[N]全部置位,这样定时器才不会断开

    你这方法可行 ,但是达不到我原本的意思,不知道有其他方法没有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可行 ,但是达不到我原本的意思,不知道有其他方法没有哦...

    没有别的办法,定时器是不能变址的启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定时器是不能变址的启动的
    这个time 好像可以定义数组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time 好像可以定义数组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这个没用啊,这个是时间参数而已,要TON块能数组化才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用啊,这个是时间参数而已,要TON块能数组化才行吧

5U的定时器好像可以变址访问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5U的定时器好像可以变址访问了,你试试

5U的在梯形图里可以实现了,在结构化中好像还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OR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把事情全部干完。

对,for就是一个周期内把事情做了。例如for内用2次定时器,可以尝试不用for循环写出来,这样看到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5U的在梯形图里可以实现了,在结构化中好像还不行,

好的一会儿试下,

楼主:
结构体里没法直接用,所以用梯形图做个FB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2386]

NICE阿....WOrk2中能用这个计时FB吗

楼主:
fx3u以下都试过了,不能,q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fx3u以下都试过了,不能,q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刚刚试了,好像有点问题,能看下你写的TON ?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好像有点问题,能看下你写的TON ?

刚才那个删掉了,重新在works2里用Q试一下,是可以的,FX3U以下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2391]
刚才那个删掉了,重新在works2里用Q试一下,是可以的,FX3U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2391]
刚才那个删掉了,重新在works2里用Q试一下,是可以的,FX3U以下不行

刚刚试了下  用结构体/FBD也行....
  谢谢了  解决我的困惑.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  用结构体/FBD也行....
  谢谢了  解决我的困惑.

FX3U 的FBD也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FX3U 的FBD也能实现吗,

FX3U 我没试,我用Q 可以

网友E:
定时器本身数组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本身数组化就好了。。

定时器FBD  不能数组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2350]
除非你把数组[0]。。。数组[N]全部置位,这样定时器才不会断开

正解!应为一直在循环,所以没有导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