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MCGS屏画虚线

楼主(2020-04-06):
如题目如何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画虚线?要求如图该如何画?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再顶一下。。。

网友A:
如果画死的,直接用线条就可以,如果要画活的,
1、采用控件,
2、采用趋势曲线,定义 六条一样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