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我意思是VR眼镜,连接饲服气缸或者饲服电机,实现联动,是什么原理,要用到那种工控技术?

网友A:
VR没用过(穷逼用不起,虽然也不贵就是了),太详细的咱也不懂,个人感觉VR就相当于一台电脑,控制电机的话,走通讯不就能控制了吗。

网友B:
    所有高大上的科技都是基础科技像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搭起来的。
    在我看来无非就是控制中心--执行机构--传感器--人机交互而已。
    控制中心一般由一个或者多个单片机组成(微电脑),几十年发展,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强,支持配套的软件越来越复杂化人性化智能化;它的作用就是采集传感器信号,获取人机交互数据,通过软件运算,指挥执行元件动作,并将反馈数据输出到人机交互设备上。
    执行机构就是电机气缸什么的把电信号转化机械能动能,都是通过一些基本的往复动作组合成各种复杂动作,几十年内都是电机气缸什么的,变化不大……
    传感器就是各种各样的位置,压力,体感什么各种各样,采集需要的信号,反馈到控制中心;随着移动平台的发展,近几年传感器发展也很快,各种微型化的指纹采集,陀螺仪,压力传感器,变焦摄像头什么的层出不穷;
    人机交互从最简单的指示灯到数码管到液晶屏,再到现在的触摸屏,VR眼镜,也发展得相当快,就是一套让只会二进制的CPU说人话的设施。

网友C:
多媒体影像传输到VR眼镜,运动机构配合多媒体影像运动。
技多不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