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6):
   [attachment=242343]
两个寄存器值不相等,用=比较指令怎么会导通的。

网友A:
没有导通呀
看3楼这种情况
多多学习

网友B:
在哪导通的,没看出来
m600常开一给电   线圈就得电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要去搜索哪里置位了M600,你这段只是为了复位M600

你这里仅是为了复位M600,前面的那些比较是没有通,如果比较有通过的话,就是复位M600了,而不是目前的M600=on的状态了
但是这里D8170和D450不相等是不应该导通的吧,还是说D8170不能直接比较啊?

网友D:
着色表示你这个M600现在为1,你把他置位了当然就着色了,没看明白你在问啥

网友E:
兄弟,XC PLC只有绝对定位DRVA 才能用等于。drvi 相对定位或多或少脉冲数都会多几个。。。等于不起作用。 保险起见平时我们都是用大于等于。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F:
你去找M600的置位线圈看看?这儿复位线圈有啥好说的,这儿导通才有鬼了,导通不是就复位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去找M600的置位线圈看看?这儿复位线圈有啥好说的,这儿导通才有鬼了,导通不是就复位了?

你别的地方是不是有M600置位的,一直在工作,然后俩个D值比较是不通的,不然就复位了
最好是你把整个程序发出来,让群里的大神帮你看看,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你D8170是32位的,D450是不是16位的?D=,跟= 是有区别的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你明显没看懂这一行是干嘛用的

网友I:
信捷的看起来有点西门子的影子

网友J:
大兄弟这是什么机器啊,发个完整的程序帮你看看

网友J:
楼主和我做的一个项目很像,翻书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