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谁熟悉关于西门子数据块里面的参数实例数据块使用?

楼主(2020-04-07):
谁熟悉关于西门子数据块里面的参数实例数据块使用?
来这里学习

楼主:
或者有教程最好1
来这里学习

网友A:
参数实例化的话,可以当成工艺模块,相同的工艺全部调用这个DB模块,就像最新出口外购的模块板房医院一样,需要一层的房间就用一个DB块,再需要二层的话,就在程序里面直接再调用一个DB块,外面直接用输入和输出显示,做成工艺库,重复利率和项目组成员使用特别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