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教 触摸屏GT Designer3可连线FX3U实体机做模拟吗

楼主(2020-04-07):
请教 触摸屏GT Designer3可连线FX3U实体机做模拟吗
触摸屏GOT2000
FX3U PLC 使用GX Works2 编程序
如何设置

网友A:
GT Designer3 裡面有一個軟件叫GT SoftGOT2000應該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B:
逻辑动作可以模拟。伺服这种模拟不了。
就算能模拟成功。最终还有得上真实战。

网友C:
当然可以的。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