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结构化FBD/梯形图执行速度

楼主(2020-04-07):
这三种写法哪种执行速度比较快?最近一个项目用了结构化FBD+SFC写的,总共35根轴,配置是Q06UDV+4个QD75D4N+1个QD75MS4+1个QD77MS16,实际扫描周期是10ms,觉得扫描时间有点长了,程序里用了不少FB块,如果是用ST写这些FB块,执行速度会不会快一点?

网友A:
我个人感觉跟语言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你编程的结构,在达到要求的前提下程序写的越简洁,扫描周期就会越短,执行速度也就会快

网友B:
楼主蛮牛的,三菱Q玩的很溜了

网友C:
关键在套路 套路长了不长才怪
它允许多线程?
这么一想也是

网友D:
别ST ,ST 更慢,
还有扫描周期慢不一定是程序容量太大,有可能是外部网络或者其他硬件 ..
遇到过,有个项目挂了蛮多QD75\QD77\EIP模块,扫描周期比较长,然后一个触摸屏还好,两个触摸屏一起用反应就超级慢,三菱技术都解决不了

网友E:
FBD 是大锅菜,所有程序不分轻重缓急一同扫描,效率自然差
若支持多执行线,可区分前景(即时性要求高的程序)与背景(可以慢慢跑的部分),
或搭配ST,有用到的程式才执行,其馀则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