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7):
富士G11变频器在工作中出现过电流故障,富士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时变频器操作屏显示的故障代码为OC。过电流故障有具体可分为三种具体故障类型:加速时过电流(OC1)、减速时过电流(OC2)、恒速时过电流(OC3)。通常导致变频器出现上述三种过电流故障的原因基本相同。
生产工作中导致富士变频器出现过电流故障的基本原因有:①电机连接端U、V、W电路相间短路或者对地短路;②变频器的负载过大;③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设置的过短;④变频器负载突然出现突变;⑤变频器的转矩提升量设置的不合适。

根据以上可能导致富士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的原因进行以下的检测:①检查导致电机和变频器的U、V、W相间短路的原因,进行维修解决。②减小变频器的负载或者增大变频器的容量;③通过减少变频器转矩提升量进行变频器过电流维修;④延长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设定维修过电流故障;⑤减小变频器负载情况的变化或者增加变频器的容量。

网友A:
有变频器维修教程视频吗

网友B:
工作服LOGO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