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10A伺服驱动器PA05参数

楼主(2020-04-07):
三菱MR-JE-10A伺服驱动器PA05参数,1000,下一页是1,怎么理解,第一次用三菱,请知道的朋友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分前四位和后四位,前面有一个小点,点在上和在下时,区分前后四位,也就是上一页和下一页。
如果是1和1000,那应该这个参数是11000。

网友B:
高低位注意一下。

楼主:
弄明白了,谢谢管理和略有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