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v20modbus通讯

楼主(2020-04-07):
求助:西门子v20变频,想要用外部端子控制启停,用485写入运行频率。目前参数p700设为端子控制,p1000设为485写入频率,其他相关参数已设,但频率写入到40101,变频无反应。看最新版的操作手册,写入百分比到40003,还是不行。

网友A:
先读状态字 看是不是通讯成功
再考虑写
通讯没有问题,可以读,也可以写,就是把频率写入40101中变频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