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EPLAN 修改连接点

楼主(2020-04-07):
如图,上面这个是电机保护器,3、5分别是L、N端,下面这个是变频器,两项转三项的。
现在我想用Q1的4、6去给V1供电,也就是想将V1左边的触电与Q1的4对其,这个能不能这样修改?该怎么操作
菜鸟求助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知道两个触点之间隔得越远越好,你偏要靠得越近越好吗?

网友B:
搞两个直角拐点就OK

楼主:
1、2是控制连接的端点,其他4个点才是L、N的连接点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知道两个触点之间隔得越远越好,你偏要靠得越近越好吗?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C:
编辑--其它---分解块,将连接点移位,再组块。
或者用黑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