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D77MS2模块无法在线监视

楼主(2020-04-07):
QD77MS2模块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里面,点击在线——监视,所有的选项都是灰色的不能点,程序是从PLC里面上载上来的,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到吗?求指点

网友A:
可能他是独立设置的,和works2分开的,我记得以前建个一个Q系列的定位模块单独用定位程序搞得

网友B:
獨立設置的,要有原程式,不然你看不了也下載不了,只能監視軸運轉,其他東西一律看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