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在论坛里下载了N95口罩机程序,信捷的PLC。程序里主伺服电机和从伺服电机的同步是把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设成一样来达到同步。这样可行吗?精度多少?

网友A:
行啊,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口罩机的精髓不在电气,完全是靠零部件的加工精度来完成的。有机器赶紧生产卖口罩,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网友B:
楼上总结得精辟,口罩机精髓在机构,不在电气程序

网友C:
料是向左运动。打耳带的时候是跟随打的。位置还是很准确的。具体程序如何控制,没看到。程序比较差。还加密。各种BUG。问题是。现在做口罩机的。就算机械加工件精度不好。你找他。他也不搭理你。

楼主:
那伺服的参数是否也要一样?比如电子齿轮比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料是向左运动。打耳带的时候是跟随打的。位置还是很准确的。具体程序如何控制,没看到。程序比较差。还加密。各种BUG。问题是。现在做口罩机的。就算机械加工件精度不好。你找他。他也不搭理你。

现在把信捷牛上天了,程序问题太多,找他还爱理不理的

网友E:
额,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F:
我是用运动型的PLC写的,追剪
  • 下载积分:+5(eledesigner) 感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运动型的PLC写的,追剪

    用的什么配置,什么plc

网友H:
    用西门子1500同步轴,或者倍福PLC同步耦合,方便得很

网友I(2021-03-04):
    信捷CAM4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快乐幸福少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