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08):
我用的欧姆龙PLC CP1H  伺服电机是广数GS2000  线缆用的是广数配的双绞带屏蔽线  现在有 个这样的问题     我PLC发送1000个脉冲(PLC内存监控1000个脉冲是发送够了的)  但伺服收到的脉冲不稳定(要么会多要么会少),导致伺服电机走位不准,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了    原来我用的是PLS2指令  脉冲数一直都感觉不稳定,  现在用的是PULS+SPED指令 发送与接受数基本上一致,,  那天我在论坛上看见一个大神说 PLS2指令很强大,但现在我用的不好  望各个大神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A:
如果电烙铁焊锡水平不行,特别是焊成有刺的那种,一定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屏蔽接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烙铁焊锡水平不行,特别是焊成有刺的那种,一定会出现这种状况。

焊接的头子都是广数的焊好了的    我这边只是焊接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接地了吗

接了的

网友C:
CP1H丟脉冲是正常的,不丟反而不正常
OMRON在日本很少用,就是中国低端产品用的多

网友D:
伺服刹车的电源不能和脉冲的公用

网友E:
要先监控伺服端,是否收到了PLC发出的设定脉冲,如果伺服没收到设定脉冲数,那是伺服驱动器或干扰原因;如果收到了设定脉冲,那么就是电机端的机械执行原因了。要一步步排除。
佛山立讴自动化,电气设计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监控伺服端,是否收到了PLC发出的设定脉冲,如果伺服没收到设定脉冲数,那是伺服驱动器或干扰原因;如果收到了设定脉冲,那么就是电机端的机械执行原因了。要一步步排除。

就是监控到没有接收够(或者接收多了)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1H丟脉冲是正常的,不丟反而不正常
OMRON在日本很少用,就是中国低端产品用的多

但我在PLC内存区看到发送脉冲数量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刹车的电源不能和脉冲的公用

没有   伺服电机没有使用刹车功能

网友F:
噪声录波器是个好东西,不知你用了没有

网友G(2020-11-10):
滤波器你接了没???

网友H:
干扰啊干扰

网友I:
干扰的问题确实是难搞。尤其是PLC到控制器的线,不能太长,太长了很容易发生问题。线质量也要好。而且线的布置要避免强电的干扰区,避免有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的区域。线的接头要处理得好一些。

网友J:
引用楼主xulin_xy于2020-04-08 09:26发表的 PLC连接伺服丢脉冲 :
我用的欧姆龙PLC CP1H  伺服电机是广数GS2000  线缆用的是广数配的双绞带屏蔽线  现在有 个这样的问题     我PLC发送1000个脉冲(PLC内存监控1000个脉冲是发送够了的)  但伺服收到的脉冲不稳定(要么会多要么会少),导致伺服电机走位不准,请教各位大神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案。。谢谢

集电极输出的线不能太长了,容易被干扰的,一般都是5米左右。如果是用差分输出的可以跑10米左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用差分的机型Y。

可以将线接到plc上用高速计数器来测量一下脉冲数量。

网友K:
做好屏蔽,信号和电源分开

网友L:
数据线接地不能两端都同时接地,负责不能起到消除静电干扰,另外给数据传输线假装消磁环,看看能否解决.